复位不跑码的板怎么修呀 求助呀

楼主(2015-12-28):
如题呀 给个建议吧  测些什么信号 最好具体点

网友A:
可以去迅维学习

网友:
对于有复位,不跑码的,确定有点难度,但也只能是按时序来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迅维学习

去学习了 这个板就 要等半年才能修好  拿这个板去迅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