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 269 按开关指示灯就亮一下就灭,不触发

楼主(2015-12-28):
如题,按一下开关电源指示灯就亮一下,再按一下也是亮一下,待机3V 5V正常,没发现短路,BIOS刷过,前面有坛友遇同到过同样问题,偶尔能开起来一次。待机刚接上电源0.006左右过一会掉到0.0027待机正常,按开关后指示灯闪一下,电流就到0.016左右不动测量这时3V 5V 已经正常出来,EC待机供电 复位各条件都正常,RSMRST#也有,就是桥不发出SLP信号,另外就是换EC的时候,纠结这芯片是不是带程序,换上两片待机都直接出来3V 5V,换回原芯片就不会,这机正常也是按开关后出来的。有换过的大神支点招。现在桥芯片没货拍了个等到货了试试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A:
这个机器的EC是不带程序的,他是要读BIOS的,所以应该是不带,我发过一个帖子,但是问题不和你的一样,不过你可以看看,作下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EC是不带程序的,他是要读BIOS的,所以应该是不带,我发过一个帖子,但是问题不和你的一样,不过 ...

看过你的贴,是PU109 过温保护拉低SHDN,我这个排除过。

网友:
楼主查下3V_S5  5V_S5!!!

网友B:
饼哥说有复位的掉电要考虑温控 我要加一句 你的 开机电路是不是也有拉低了

网友:
感觉你应该把EC型号写出来 不然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说有复位的掉电要考虑温控 我要加一句 你的 开机电路是不是也有拉低了

开机电路应该都正常,按开关后,3V 5V都正常出来了,温控我也取掉试过。

网友:
一个是短路保护 再个是缺电压

网友:
我是说slp pwbtn这些参与开机的信号有没有连接到那个电阻电容直接对地或者间接对地的

网友:
npce885l换过N次了,是不带程序的。一定要原型号代换版本号要一样。

网友:
有没有修好啊 我的电脑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不过,我发现按下开机键,所以电压瞬间出来,除了CPU电压,然后掉到0.017左右,又自动上一下电,反复循环,现考虑换CPU电源芯片95835

网友C:
搞定了没有,跟你的情况非常的像, 你有没有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没有,跟你的情况非常的像, 你有没有换桥

没搞定退了。    桥也换了的,不过我还是怀疑是EC的问题不过手上两个芯片都换了。

网友D:
这个EC确定是不带程序的,我今天修到这款机子也是开机键没有电压,有时候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晚上搞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EC确定是不带程序的,我今天修到这款机子也是开机键没有电压,有时候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晚上 ...

分享下,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享下,什么问题呢?

晚上发表吧。开机键没有电压,有时0.2V,有时1.5V  不触发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不是带程序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