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LA-4211P 电流上1.1回落0.45又上升1.1

楼主(2015-12-28):
这个机器是摔过的 插不插内存都是这个电流  内存的条件都是正常的  南桥已发出PLT  RST给北桥  两个OK信号也已经发给北桥   北桥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了  OK信号也有  就是发给CPU的RST没办法测   看了论坛里面的帖子 说这个机器有通病?USB接口,查了都是正常的    现在修的没思路了   还没有定PM45北桥   请大师指点一下思路    南桥的RTC电路都是正常的  BIOS资料刷了也是一样   很急的   请大师指点

网友:
PLTRST有没有,SM总线有波了没有啊

网友:
都有的 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桥换了有好吗?

网友A:
这板子是不是修了好多次了 我以前碰到  CPU 电压上的电容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不是修了好多次了 我以前碰到  CPU 电压上的电容不良的

这个机器摔过   这个你换滤波电容好了吗???这么神奇

网友:
LPC总线测量没有 内存有无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