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亮机后几秒掉电

楼主(2015-12-28):
板子型号app80 ni,刚开始是不亮,各大电压都正常,CPU电压0.89,电流到1.5,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刷BIOS无果,后来焊桥后亮机,但是亮机后没几秒就掉电了,再开还能开机还是几秒后掉电,风扇共两个,显卡风扇转不动,换了一个,还是一样,BIOS刷回之前的还是一样,一共就在论坛上找到一个BIOS刷来刷去没什么反应,求思路

网友:
不插内存一直报警,电流1.4多,但是不掉电了,不装CPU也一样电流1.0,只要机器不亮就不掉电

网友:
是AMD的把,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虽然没人气,但我还是修好了,还得换原装风扇

网友:
不是吧。换风扇也能好

网友:
你这是CPU温度高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