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80G掉电维修

楼主(2015-12-28):
主板:映泰TA880G HD
故障:跑37掉电(见到LOGO就掉电)
  今天接到这块主板,同行说昨天这个板测了2个小时都没问题,今天早上来开机掉电。先上电看看,发现可以点亮没问题啊,无语了肯定又要点很多次才会出现
       幸运的是点了3次就开始掉电了,仔细观察是跑码到37、38掉电,也就是刚刚能见到LOGO的时候,好了,不装逼了,啰嗦了一堆,这个板以前修到过,待机的时候开关针有3.3V,上电后只有1V,主板认为再次点了开关,所以就掉电咯。罪魁祸首的是IO上面的一个472排阻,上图供大家以后秒
大家看我装逼装的这么辛苦就给点分把,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映泰板我也跑过开机线路,这里472排阻一端应该是连接3.3vsb测试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