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触发不亮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28):
话不多说,先上图片。

障现象:正常触发,不断电,不跑码不亮机。
触发不断电,可以直接装坏U来检测主板的每个电压,CPU电压正常,1155平台的主板CPU电压正常不亮机,我先不会直接去刷BIOS,因为出CPU电压之前需要先检测到BIOS才出CPU电压。
检测电压是,发现Q26的电压是2.5V,维修经验中,这1155的主板应该没有2.5V,找主板对照,这个电压是1.8V,呵呵,问题找到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维修了。
Q26是由324这个比较器控制的,在这里说下,324这个芯片,它是4个比较器集成在一起,各自工作,互不干扰。
找到控制Q26的1组比较器,这个主板的324脚位是在1.2.3脚控制,1脚为控制脚,2脚为反馈,3脚为基准电压。
那么电压高,首选要看基准电压,实测基准电压为2.5V,不对,正常是1.8V,直接干掉3脚的2个分压电阻,出的电压还是2.5V。
没办法跑线吧,找到有2个MOS控制,测量发现红色圈内的MOS有2个脚的阻值一样,怀疑该MOS短路,直接拆掉,再量发现值不一样了,直接装上MOS。
在上电测量,电压终于回到了1.8V,装上好U,触发一路狂奔到亮机。
搞定,收钱,呵呵

网友:
个人经验分享

网友A:
很好的案例  没有图纸 帮你补上

网友:
LZ看来是老手

网友B:
以前在昂达售后混的,现在自己出来还没干多久,在外面技嘉的板修的多点。得全面发展,要不混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昂达售后混的,现在自己出来还没干多久,在外面技嘉的板修的多点。得全面发展,要不混不下去了。

嗯,是啊,全面发展才能混得好啊

网友:
现在必须德智体全面发展啊

网友:
总线电压高不跑码,这个MOS管本身坏

网友:
这叼主板 有一半没有丝印的 烦死了。
我有一块 需要触发掉电在触发在掉电一直重复5  6下 才能正常开机。找不出原因

网友:
这个板子比较新

网友:
看起来修起来是那么简单,一气呵成,佩服

网友:
mOS管的两脚对地阻值不能一样,如一样就是击穿。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案例  没有图纸 帮你补上

有这图纸,只能看电路,主板小MOS都没位标,还得量。。。。。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图纸,我很需要

网友:
膜拜电脑神

网友:
漫长的维修。真不容易一点的分析和跑线。赞一个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东西,你也什么也没换。就是拆下装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越看楼主的贴越觉得楼主休主板非常老道,大师级别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不跑码的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