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43S 不开机

楼主(2015-12-28):
  如题  华硕 N43S 不触发  待机 0.03  好像有点高  目前 刷过BIOS   待机 三五V  正常     EC  125 脚 按开关 有跳变,,

网友A:
找些EC的图纸 按照触发时序查下EC的条件 注意下AC_IN_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些EC的图纸 按照触发时序查下EC的条件 注意下AC_IN_OC

我再论坛下了点位图  这个信号 我测了  是低电平的   正常的  不过 PM_RSMRST# 也是没电压  这个信号 不应该是3.3 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