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技嘉P67开机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5-12-28):
   主板:技嘉GA-P67-DS3-B3 REV1.0
    问题:开机反复掉电重启     先来张全图     型号
      主板拿到手 先观察下 没发现断线 腐蚀 掉件 由于没发现什么问题 直接插上电源 插上诊断卡开机测试  只见诊断卡的灯亮下 灭点 在亮起 反复掉电重启 而且复位灯常亮 有时多掉电重启几次还能正常显示 有时又不行  乘着通电的那瞬间量了下电压 内存 桥 总线 cpu 电压正常 时钟 复位电压不正常 时钟芯片和桥一起 一般没复位我的喜欢先查cpu PG电压  直接打开图纸找到VR_RDY相连的小三级管DQ60 (在这里我要先感谢下 易点小弟 谢谢他的图纸 ) 这个小三极管B级高电平 使DQ60导通 DQ58截止 PCH_VRMPRGD应该要有高电平输出才对 但是测量这里电压居然0V 这明显不对 问题应该就是出现这里了 VCC3通过DR371 1K电阻和DR375 100K电阻进行分压 用分压计算器 算出这里应该要有3.26V电压才对 量 DR371一边3.26V 一边0V 那问题就明显了 直接料板找了个1K电阻装了上去 在次插上电源开机发现不再掉电重启了 量了下电压3.26V电压也出来了 主板正常开机跑马显示   直接装机测试
         (由于主板是下午修的 晚上发帖 有些的地方忘了 就不详细解释了)
         没分了 加点分吧

网友A:
修这种故障要耐心和心细,不然修不好,当然,经验丰富者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故障要耐心和心细,不然修不好,当然,经验丰富者除外

下午修了一个多小时才修好

网友B:
修台板啊  修的不错  我现在维修就怕的是这个电阻换上去电压正常了 但是还不行又哪里有问题 继续修耽误时间

网友C:
我有一块主板跟LZ一样的,修不出来

网友:
dr371开路导致PCH_VRMPRGD不能正常得到上拉电压,我修到的大多数都是芝麻管坏导致无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主板跟LZ一样的,修不出来

看看各大电压正常不,复位出来了没大多都是bios坏啊,供电不正常导致的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台板啊  修的不错  我现在维修就怕的是这个电阻换上去电压正常了 但是还不行又哪里有问题 继续修耽误时间

呵呵 在不行就在修呗 实在不行只能换板了

网友:
主板拿到手 先观察下 断线 腐蚀 掉件 没发现问题 插上电源 插上诊断卡开机测试=====看起来啰嗦其实是基础剑法

网友D:
现在的板子上 有丝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板子上 有丝印吗

丝印 什么丝印

网友:
的没人加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主板跟LZ一样的,修不出来

什么问题 修不出来

网友E:
杰哥技术越来越牛了!什么时候教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杰哥技术越来越牛了!什么时候教教我啊?

叫小李教你

网友E:
你技术好啊 你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技术好啊 你教啊

小李技术比我好 你怎么不叫他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故障要耐心和心细,不然修不好,当然,经验丰富者除外

这个板子可以上G203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可以上G2030吗

上什么CPU我就没研究过了,我修板子都是裸板,很少整机,所以对配置了解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