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5-12-28):
直接进入正题,这个B320的机器,我也对照图纸研究了好久才搞定。
图片是后来照的。
这个主板我直接在开机时,都是用示波器检测主BIOS的第6脚,看波形,判断主板跑到哪里了。
这个板子很奇怪,有时候跑过内存,有时候刚检测CPU就没波形了。BIOS刷了,没结果
检测主板的所有电压,都没发现异常,实在没有头绪。。。
抽根烟,溜达了一圈,再来搞,这次是搞风枪吹了下EC再来搞,呵呵,居然亮屏了,难道是EC有问题,干了个EC。
触发亮屏了,这高兴的不得了,这下可以收钱了,忽悠说桥坏了,可以收个300没问题。呵呵
可事实根本没那么简单,等主板凉快会,故障又回到原故障。
只能再来分析问题,主板加热就好,冷了就不行了,怀疑是不是电压不稳导致,再次在冷机触发,检测所以电压,还是没有收获。
只能将问题控制在EC周围,加热就亮,冷了不亮。量电压发现,PQ40这个不知道是啥MOS,这个输出脚电压,在触发后,电压由3.3V降到2V。
论坛找了个图纸,查图纸发现这个是给主BIOS供电的,看来问题就在这里,没有MOS换,直接接了个3.3V
再次触发,一路亮屏,凉快了1小时再检测,一样亮屏,烤鸡一天,一切正常,这下是彻底搞定了。
笑不出来,累死人,钱收可以收了。。。。。。
图片蓝色是罪魁祸首,红色是调节屏的尺寸,有这2个跳帽是20寸屏,没有或者只有1个的是21.5的屏。

网友:
经验分享,写的不好别喷我,毕竟发帖也累,我打字速度又慢。

网友:
修的很棒!只要有细心、有耐心都会有回报的。

网友:
维修只要稳定就好,搞技术不要忽悠顾客,记住我们不是卖配件,我们是技术

网友:
希望能再上传下图纸故障器件的图纸截图

网友:
只能怪我修板电压量的不仔细,BIOS的供电我没有去量,大意走了太多弯路,我台式机主板修多了,很少去量这BIOS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