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芯片出来的3.3V供电和5V供电去哪儿了?

楼主(2015-12-28):
请问一下,3V5V芯片通过PWM电路出来的3.3V和5V供电,这两个供电,分别去给那些设备或者芯片的二级供电?? 拜托二位大神赐教!!
比如:3.3V供电出来会给声卡供电 等等
            5V供电出来会给一些PWM电路二级供电,如芯片组供电的二级。。
  谁能具体而且详细的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如图这两个点去的详细去向???

网友A:
对着图纸追  不就知道都供给谁了

网友B:
你用PDF看图纸搜索你要知道的电压去那里 他就会一个一个的搜索出来给你看 那个12 13 16。。这些就是他去了那几页 给那些设备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着图纸追  不就知道都供给谁了

对着图纸追了一半天了,很多地方都去,具体的去向还没有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PDF看图纸搜索你要知道的电压去那里 他就会一个一个的搜索出来给你看 那个12 13 16。。这些就是他 ...

太多了,现在只跑出来一个声卡 EC 芯片组和CPU。

网友:
你这问的太专业了。

网友:
去的地方可多了打开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PWM电路出来的3.3V和5V供电可以说是整个主板的各种转换供电的发源地。通过二级转换成不同名称的各种供电。

网友C:
找个支持搜索的图纸   逐一搜索记录就知道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支持搜索的图纸   逐一搜索记录就知道了啊

这个3V5V有没有固定的去向?比如就像这种5V肯定是为硬盘等供电,3.3V肯定是为声卡供电等 等等。

网友:
去向所需这电压的地方
顺便回答一下来自什么地方?来自这电压产生的地方

网友:
具体板子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