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50V4X, 装独显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5-12-28):
故障是,进系统快到桌面时黑屏左上角有个点闪闪闪.
NP350V4X拆掉独显供电正常,显卡是216-088300 显卡供电已查。已经换过显卡,CPU,内存,桥。程序刷过N个,换过时钟芯片,换硬盘装过系统。
遇到两台一样的型号一样故障的,第一台直接改集显出了

求修过这台机器的大神,我已经快疯了

网友A:
很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你不是有改集显的经验吗?改集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你不是有改集显的经验吗?改集显吧。

不是显卡问题,把他的显卡装给别的机器没问题。我又从其它机器上拆了一片显卡给它故障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显卡问题,把他的显卡装给别的机器没问题。我又从其它机器上拆了一片显卡给它故障一样

噢!原来是这样。显卡供电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