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方正 灯管闪 时间长短不一

楼主(2015-12-28):
今天上班,观察了下,只有3台液晶,迅速开干。我拿的2台都是大白菜,鼓包的换了,按键板测试装好半小时完成了。旁边师弟在问师傅,然后师傅就给我看了。我想去【迅维】学习啊。
接手裸板后级输出对地5V 12V, 180 330正常。
插灯接屏上电,有图像一会就灭然后瞬间一闪。开关按键2.2V 其他3.3.换个开关不就好了?!再不然全部换了。反过来一看都换过了=。=看
好吧断电不装屏,接自己的灯管,时灭时不灭的。先修开关到3.3V吧.
跑线驱动板,一电容一101电阻。电容挑开,2.2;电阻断开,后级3.3;换电阻还是2.2,这PCB有毒!直接飞线一个101上拉到开关按键3.3V,OK了。继续上电 还是一样的现象。那就看电源板吧,ON/OFF处低电平关闭高电平开启,有时候会卡在中间的读数。跑线ON/OFF 电阻,电容。先挑开电容,于是就不瞬闪了,保险起见同样飞线上拉ON/OFF到引脚。
测试,亮状态的蓝色led坏了,把灯转180度,开启时亮黄灯,这样就可以了。
总觉得驱动板还有问题。

网友:
看着有点费劲!中心思想表达不清楚。

网友A:
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修的显示器是闪黑,电源板输出5V和12V都正常。 高压板灯管都没问题。  开关条上的开关按键电压只有2.2V,其它开关有3.3V,所以楼主判断故障在开关按键电路。   开关按键到MCU有一个电阻和电容,楼主直接飞线解决。    这时候故障没有排除,所以楼主查高压开关电路ON/OFF。   同样是飞线,故障解决。  但是电源LED指示灯的蓝灯损坏,所以正常开机状态下没指示灯。     指示灯三脚,两边是正极,中间是负极。   两边正极接入分别是黄灯和蓝灯,楼主把两边正极脚对调了下。  所以变成开机正常就黄灯,蓝灯还是不工作,休眠状态下也就没灯了。   是这意思吧?

网友:
刚开始主题也看错了,以为是灯管长短不一样呢。    其实应该是方正显示器,不定时闪黑或者不定时灯管闪

网友:
修个屏还能讲出来这么多 学习了,。

网友:
改高压条呢,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修的显示器是闪黑,电源板输出5V和12V都正常。 高压板灯管都没问题。  开关条 ...

好吧 就是这样 谢谢概括

网友:
语言表达上是否要精炼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