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联想品牌机L-690主板档内存D4

楼主(2015-12-28):
我主板的修复率一直很低,尤其是没有CPU复位的主板,今天同行拿来一个联想的品牌说点不亮。把同行打发走。于是我就插诊断卡接上电源。主板诊断卡显示代码D4  上个图
哎看来是内存不过啊,于是就拆掉电源和诊断卡,把主板拿到手里看啦看外观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再次上电对5大供电进行测试,(这里就不上图拉)发现供电都正常,开始以为是北桥不过就用风枪吹啦吹北桥和南桥但是没用还是一个鸟样。
是不是又修不好啦心里那个没自信啊一下子上来啦,好难过。
没办法就只能乖乖测内存的条件啦1.主供电1.8V正常
2.内存的负载供电0.9V正常
3.内存的基准电压0.9V正常
4.内存的SPD供电0V不对,不是3.3吗?
那就查VCC3的来源吧 竟然来自V星的专用芯片测啦一下10脚发现3V正常。那就怪啦。难道是断线啦。于是就仔细查看主板内存的线路。嘿嘿终于发现问题啦 断线啦之前是烧黑啦我把绿漆弄掉啦就是这个样子。
迅速开烙铁进行补线。把线补完后上电成功亮机次机器修复。我是新手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没分啦亲们:'(。感觉可以给加点分吧!谢谢!这里附上图纸

新建 360压缩 ZIP 文件.zip

网友A:
思路不是很清晰吗?怎么能说主板的修复率一直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是很清晰吗?怎么能说主板的修复率一直很低!

感觉还是缺少经验。您要不帮我看看我这两个主板是什么问题。1.技嘉ga-a75m-ds2  循环跑
到55   2. 华硕m2n68plus挡d5  BIOS刷过桥加焊过内存的条件也查啦但是无果

网友B:
这篇帖子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C:
华硕主板也常遇到3.3V铜片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篇帖子对新手有帮助。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也常遇到3.3V铜片烧断。

那那个上边技嘉的主板ga-a75m-ds2  循环跑55那该往哪方面查呢?

网友D:
LZ正规军出来的,应该不会很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正规军出来的,应该不会很差啊。

必须的啊哈哈

网友E:
可以算是秒杀了- -这个spd供电现实修到的也是断线的多

网友F:
板子线断,是硬伤还是烧断?

网友G:
LZ是太急了,不过内存应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条件满足再查别的。说错了别怪哟!

网友:
这个机器修N多了,一个COMS电池,一个就是断线不过内存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内存没烧坏吧

网友H:
主板线都烧断了 内存没烧坏吧

网友:
这种是通病 很多主板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子线断,是硬伤还是烧断?

推测是人为引起的,如果是烧断的话,3.3V测试点对地阻值应该会偏低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板线都烧断了 内存没烧坏吧

说不清楚,有时候内存也会烧毁。

网友:
这板子。电池没电的多。

网友:
撸主技术很好啊怎么会修复低

网友:
嗯一般只是有的时候问题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算是秒杀了- -这个spd供电现实修到的也是断线的多

嗯嗯之前很少碰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子线断,是硬伤还是烧断?

翻过来板一看那个地方是黑的一小块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是太急了,不过内存应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条件满足再查别的。说错了别怪哟!

嗯嗯是啊  学习啦

网友:
技嘉的主板ga-a75m-ds2  循环跑55  问题已解决  是因为有个修电脑的把内存插反啦给烧断啦一个铜片造成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很谦虚

网友:
谢谢朋友们支持我会再接再厉的

网友:
内存插反了。。VDDSPD断了。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