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0X000000D1

楼主(2015-12-28):
     修机习惯了用自己的内存,因为可以确定100%是好的,于是亮机之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进系统蓝屏,BIOS里面改下模式就好了,但还是蓝屏,难道系统坏了,进PE蓝屏,那就进WIN8版的,反复重启,进步去,奇怪,难道我的内存也坏了,换跟内存试试,好了,结果那着两条内存一对比,那条是低压的。

这让我想起之前修过一台二修机,一进系统就掉电,我换了根内存奇迹般的就好了。然后那根内存就留在这里了,然后我就换到其他机确定可以亮就当好的用了。一个不注意就产生了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么看出是低电压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么看出是低电压的呀

带”L“表示低电压的

网友:
*脏话*  我第一次知道 内存还有这么分的。。。长知识了

网友:
蓝屏就比较麻烦啊

网友:
是有这么分法的,低电压的超级本,超薄待机时间也能保持那么长

网友:
也就是说现在露珠遇到的是“装低压内存条时蓝屏了,换成标压就不蓝屏了”?

然后露珠想起来的是“一台二修机原本是低压内存条,因为掉电露珠换了一个标压上去就好了”?

这酱紫嘛?

网友:
今天刚入手一台就是蓝屏故障。但是进PE不会蓝屏,会不会也是内存啊,我怀疑硬盘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么看出是低电压的呀

PC3L L是LOW低的意思。

网友:
感谢分享,入行也不短时间了,还真不知道内存还这么分,下次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这还真没留意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