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点3V5V芯片维修经验

楼主(2015-12-28):
型号:E560故障现象:无3V5V出来 芯片发烫
     遇到一片主板 E560,待机无3V5V。待机一会,3v5v芯片会发烫。第一时间判断:芯片坏掉了。但由于没有现成的RT8205芯片,暂时也无法更换。只有放在一旁呗,去某宝购买一个。
      哎!年底了,生意也开始冷淡了。是该想想回家过年的事情了,呵呵。
      闲着也是闲着,拿出那块板子看看呗,我上电查了一下主供电 正常。把3V5V的电感L31 L30翘起来,*脏话* 发现3V5V居然出来了,芯片没坏。这就是没有示波器的败笔啊,又浪费10几元钱啊。那就是后极的问题咯,后极各个电感都是好的啊。上绝招吧,烧机大法。 一烧机,居然是一个FB回馈脚的一个R614坏了,换一个 电阻就搞定了。什么都正常了,机子也点亮了。

  总结: 主板上3V5V供电芯片发烫,并不能说明芯片坏了。
希望对大家有用,如有更好的补充也请各位大神赐教。

wangshuai007 -5 完全没道理啊

网友:
有道理

lvjingang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是第一次听说把3 5v电感翘起来还能量的到电压,你翘起来了,没滤波,过压    芯片绝对起保护!

网友A:
烧鸡还能把坏的电阻烧出来?是不是如果电阻本身有问题用烧鸡法会冒烟还是发热?

网友:
修的完全没道理啊

网友:
电感敲起来,电感后面如何反馈,竟然能出电压,疑惑?

网友:
额,纳闷翘电感还出3、5V,表示露珠应该把测3、5V的具体过程和细节摆一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鸡还能把坏的电阻烧出来?是不是如果电阻本身有问题用烧鸡法会冒烟还是发热?

看露珠修好的描述,5V反馈这边有问题,3V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修好之前3V为什么也木有呢?

4楼你知道的话回复个哈

网友:
持续关注此贴,感觉矛盾的地方好多。。。

网友:
估计是把不重要东西烧开路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
总结的好!另外电感打值也没坏。翘电感发现3v5v出来,知道是后级,用烧机大法牛了,真快找到问题。r614是阻值变小了?

网友:
一般来说,待机芯片发烫,有可能是待机芯片坏或后继有问题,一般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我还以为桥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露珠修好的描述,5V反馈这边有问题,3V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修好之前3V为什么也木有呢?

4楼你知 ...

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应该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
=你是在电感那一端烧的吗

网友:
烧机怎么把反馈电阻给烧出来了,我有点晕,不过修好就OK了,我想应该是进水的了吧

网友:
翘起电感出供电,我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修机器真牛天马航空

网友:
是翘开电感出3 5V线性还是3 5V电感电压,要是3 5V电压不应该啊,还是烧机还能烧出电阻这也行?

网友:
没太看懂维修思路

网友:
大师真牛呀

网友(2016-06-08):
没有3V5V是那个电阻短路了,还是开路 啊,电阻好像很有短路的,只有开路。如果开路了用烧机大法有用吗

网友:
你这样会误导大家的啊,要人家加分搞点真实的东东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
什么意思啊, 你的是 LDO 3/5V还是 PWM 的啊?????????

网友:
这不是新款机吗。怎么还rt8205

网友:
--看得有点怀疑我的人生。。

网友:
楼主出来说明一下呀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烧鸡,

网友:
楼主这话写的得,漏洞百出,哎

网友:
一看这标题还是有点吸引力的,只是楼主编的有点过了。烧鸡法烧出电阻问题了,第一次听说,
不过有这么多人给你加分,你算是成功的。能逮到老鼠的都是好猫。

网友:
是上拉的还是下拉的电阻问题?

网友:
疑点重重,怎么就被楼主修好了呢?等待大神的解答

网友:
不知道饼哥有权威解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