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2-28):
一个熟客拿来一台联想G450,说昨天还是好好的,晚上关了机第二天再开就不行了,报价留下来维修。废话不说,直接拆机,上图 第一时间测了一下公共点,20V正常,排出了隔离电路的问题,然后查待机芯片 f发现没有3V5V,待机IC是6237的芯片,芯片的6脚有20V,3脚5v,7脚5.2,19脚5.2。4脚EN_LDO 11V都正常,14脚0.05V, 27脚2V,看来问题出现在14脚这里。继续追查14脚的来源 这电压是由一个PU10 LM393的放大器输出,测量发现PU105脚的电压0.05,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要想7脚正常输出,5脚必须要大于6脚。所以现在条件不满足,现在继续查,5脚是不是哪个东西拉低了,看图纸可以看出 5脚的电压是b+经过 PR22和PR24两个电阻分压得来,测量PR22 一边有20V,另外一边还是0.05,以为是电阻坏,拆下来测量499K正常,PR24阻值也正常,这就奇怪了,难道是LM393拉低了?测量了5脚阻值没对地,再看图纸,发现分压出来的电压还有个PC12的小电容,妈的主板上面没标识的,跑了一下线路确定了 直接一烙铁产掉,通电,发现有待机电流0.01了,测量LM393 5脚有6V电压了,7脚正常输出3.3V了,直接按开关,电流一路飙上,接屏亮机了,又是一个电容惹的祸

网友:
修过一台,也是坏这个电容

网友A:
经常会被小电容闹出一些问题,哎,为什么现在的电容这么不耐用呢?不过电容问题总比电阻问题好找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会被小电容闹出一些问题,哎,为什么现在的电容这么不耐用呢?不过电容问题总比电阻问题好找的多

成本压缩了哇,你看苹果就不会这样

网友:
图文并茂,精彩精确。必须加分。检测步骤是对的。

网友:
修这些电路就怕没标识,花时间去量。

网友:
这个思路还是明确的,技术也不赖,但在你帖子看到两个字(md)就不帮你加分了精神上挺下你最讨厌爆粗口的人了

网友:
楼主这块是G460吧。

网友:
不错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嗯,竟然是一个“小老鼠屎”引起的啊,厉害啊

网友:
怎么是G460的板子

网友:
技术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
上次碰见一个没修出来,唉

网友:
小电容,大用途,捡钱了

网友:
这个貌似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 也是这个点容

网友:
电容,是用户的祸,维修员的富

网友:
鼓励下  思路清晰值得鼓励~~

网友:
呵呵  细心点还是可以修出来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够清楚

网友:
好会看电路图,

网友:
电容可以不装的,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