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一条内存槽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5-12-28):
这几天天气冷,大家都缩在屋里烤火,街上行人不多,自然店里的生意也没往常火爆,中午时分同行拿过来一台联想G580的笔记本说是一条内存槽坏了,要换内存槽,由于当时正在吃饭,接过机子就放在一边,等吃完饭,检测机子发现机子带有两条DDR3 2G的内存,两条内存分别插上面那条槽都可以显示,但两条内存分别插下面那条槽电流就卡在1.0左右就不动了,分明是内存不过,由此得出两条内存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主板上的结论,于是拆开机子拿出主板,仔细看了主板及内存槽也没发现可疑之处,但还是先把内存槽洗刷刷,再试还是不行,这时想插上内存假负载打值,测电压,但由于三代内存的假负载比内存宽些,插在槽上CPU座子挡住了,卡不住,卡不住自然接触不好,打值或测电压也不方便,这时心想同时插上两条内存机子就不显示,而单插上面那条槽却有显示,得出的结论应该是:电压没问题,而是信号方面出了问题,这块主板CPU是CORE I7,而HM55架构以上的主板内存归CPU管理,莫非CPU有问题,心动不如行动,立马取下CPU,一看果然重大发现,如图 把这根小金属用镊子夹出来后,装上两条内存开机画面出来了

网友A:
这样还能装回座子里,cpu座没有坏吗?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还好楼主细心了,没有走弯路

网友:
CPU里怎么会自己进入金属的?难道这个同行的?自己拆机清过灰?

网友:
这个问题是顾客自己弄的吧?这个故障这么收费

网友:
这种奇葩问题也遇到了 ,,,解决了也是一种本事哈

网友:
奇怪了。这个小金属从哪里来?上家做的手脚还是弄错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洗刷刷下,下面个插槽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能装回座子里,cpu座没有坏吗?

座子应该没啥大问题 可以继续用

网友:
这种加针CPU出问题的多

网友:
直捣黄龙啊,楼主

网友:
估计上家清灰不小心给搞成这样了

网友:
CPU 造成一个内存槽不能用的还是遇到过几次

网友:
加了一根針,還好CPU沒燒掉

网友:
楼主捡钱了啊

网友:
楼主这钱好捡啊 走运了,不过细心绝对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客户是干维修的,要不怎么知道有个内存不能用??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 都是内存曹  有问题  加焊就好

网友:
其实很多问题只要细心点 问题都不大 为楼主点赞

网友B:
胆大心细,技术好,要我就让客户换一根4G的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太细心了

网友:
分析过程很厉害,一般都是直接搞了。仔细分析节省了时间

网友C:
应该是清灰的时候造成的,不过想想也不应该拆cpu啊
这根CPU应该不是原装的,上面还贴有标签。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清灰的时候造成的,不过想想也不应该拆cpu啊
这根CPU应该不是原装的,上面还贴有标签。

网友:
cpu 管内存很正长

网友:
这样也行,那么板载的CPU怎么办

网友:
我这有台也不显示
,电流在0.6

网友:
你有BIOS程序吗

网友:
问题这样都还能亮 运气好

网友:
改针的害人

网友:
妈的,是不是一个组装二手机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