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 换CPU 有没哪位换过

楼主(2015-12-28):
华硕X550 U和桥整合在一起的 桥短路 买了一个U换上去不自检 应该是没有做好BGA 芯片太长不好做 有没哪位朋友换过 求教
华硕

网友:
先刷刷BIOS

网友:
为毛我看不得你们的回复

网友:
不好焊接,温度高了,直接烧了,

网友:
我换过那个长长的芯片i5 4200u,一次成功了,不过这种机器应该先下载一个分离好的bios刷了先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