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没待机维修

楼主(2015-12-28):
故障:插上电源没一点电流

  拆机检测发现有轻微腐蚀

         清理上电!测量没待机  测供电正常 开启不正常Ov  追电路看到控制和VS有关系!
   正常情况下VS分压出4V左右的电压导通PQ406拉低PQ405 G级电压 使场管不能导通 3V 5V开启才会正常!
    测PQ406控制没电压 不正常  测pr417 1脚也无电压 怀疑断线 仔细观察发现贴纸下面腐蚀 测量有断线  刀片刮下飞线!

    上电亮机(下班了没拍)

     总结:问题比较简单基本秒杀 修好心情也好 还赚钱!哎 难修的修不好 心情也不好  还不赚钱!

      走过的路过的给点钱吧 1块不闲少 2块不闲多 (听说乞丐老赚钱了 比修电脑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进水的不好搞啊

网友A:
要是把图纸上传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把图纸上传那就更完美了

需要的话在这里!

联想G475 LA-6755P .pdf

网友B:
既然你说了 要一块两块的 我还真准备给你个一块两块

thcloud -10 技术板块 灌水要有水平 特别是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说了 要一块两块的 我还真准备给你个一块两块

别这么小气 版主都不差钱的

网友:
进水够多的

网友:
都是厉害的人呀

网友C:
这么严重的进水多数是 要坏芯片的

网友:
进水的很头痛

网友:
笔记本维修,是个细活,

网友:
楼主威武 进水的老是反复

网友:
  进水的 最容易断线

网友D:
对于新手的我来说肯定要忙活很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于新手的我来说肯定要忙活很久。

不至于 新手学习起来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严重的进水多数是 要坏芯片的

差不多 断脚的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 新手学习起来很快

像我们这行大家一般都是多久就能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我们这行大家一般都是多久就能学会?

要看你认为学会 是什么意思 如果正常的维修1年 想要精通2-3 还需努力

网友:
这个不算轻微腐蚀吧· 都变成这个鸟样了

网友:
天冷了 进水的机器也多了  进水的最怕断线的了  有的线细的要命啊

网友:
看到进水这样的都不想修

网友:
有个进水没修好

网友:
大电容很小炸的吧??400V都炸。。当时场面应该是烟雾弥漫。

网友:
思路清晰,进水的很难搞

网友:
挣钱真容易呀

网友:
水进多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有思路,修起来才快

网友E:
进过水的地方有没从新加焊下?进水氧化了。怕返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进过水的地方有没从新加焊下?进水氧化了。怕返修。

多谢版主支持   其实你仔细看进水有影响的不过是那个电源芯片芯片清理加焊!  其它的就是场管用洗板子水牙刷刷刷就行!一般进水严重的我都放干燥箱100度烤半小时以上  这个看着严重其实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版主支持   其实你仔细看进水有影响的不过是那个电源芯片芯片清理加焊!  其它的就是场管用洗板子水 ...

电阻电容也会哦。这些也是经常的。

网友:
哥哥 能给带上点图纸不 这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没有图纸截图看的没意思!

网友:
运气还算不错啊,今天来一片进水,还能开机会蓝屏,拆开一看没那么严重,结果清了一下都不触发了,

网友:
是进水了吗?没有上电路图啊

网友:
进水有的特别难搞  有时你以为搞好了     测试一会儿又出现问题了!!

网友:
G475通病换南桥

网友:
不错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进水机器断线的比较多

网友:
进水机器 感觉问题多

网友G:
怎么到你们手里都是断线,唉
新人求罩
不是我们手里的都是断线 也许你的也是断线而你没有找到 或者等等原因很多的 我们也有很多机器抓耳挠腮 发帖出来看起来感觉简单而已 也有很多机器没修好当然就没有发帖出来昂
详情

网友:
腐蚀的不怎么严重

网友:
进水的仔细 看下 都能发现问题

网友:
进水的地方不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到你们手里都是断线,唉
不是我们手里的都是断线 也许你的也是断线而你没有找到 或者等等原因很多的 我们也有很多机器抓耳挠腮 发帖出来看起来感觉简单而已 也有很多机器没修好当然就没有发帖出来昂

网友:
这主板进水最爱断线 了

网友:
新手在维修的路上,遇到进水也是头疼,没有系统的学习,基础不扎实

网友:
....... 牛,修笔记本得理论过关才能行...

网友:
真是敬业,要是我这板子早就换班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好麻烦啊
进水加二修更烦

网友:
楼主是大师级别的 值得学习

网友:
有些进水的还是特别不好搞,借了钱还有暗病才叫烦。暗病不好找的更烦

网友:
板子修多了,平时总结点,还要跟大家学习点,

网友:
G475 这个笔记本就是个垃圾 速度慢 问题又多

网友:
是呀,要是能附上图纸就好了,没图纸,看都看不明白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怪问题多呀

网友(2016-01-27):
修好心情也好 还赚钱!哎 难修的修不好 心情也不好 还不赚钱!这都是做这行的常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