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P8H61 rev1.02开机15秒关机

楼主(2015-12-28):
     先来张全图  型号

       客户拿来时说是开机显示一会会掉电  既然可以显示那就直接插上电源测试 看到一个我很不喜欢修的问题     15秒关机  不过没办法 不喜欢修也得修啊  乘着亮机的一会时间测试了usb的供电脚的电压 5v正常 打开点位图找到相连的472 822排阻量电压也正常 心想这下难修了 不过难修也要修 实在修不起来在就叫客户换板也不迟 想到这里 重新打开点位图找到5v供电脚相连的地方 重新量了一遍电压 当我量到一个电阻的时候感觉不对 (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就不说了)与usb供电脚相连的一边有5v电压 而另一边0v 心想会不会就这里坏呢 直接用镊子夹住电阻两边在次上电开机测试发现不再15秒关机了 正常开机显示 本来想找个电阻换上去的 找了一会没找到  直接找了一跟线 飞线断接起来
     没分了 加点分吧  大晚上的发帖不容易啊   点位图论坛就有就不发了

网友A:
没有备份BIOS?分享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备份BIOS?分享下吧

没有备份bios哦 不好意思

网友B:
这电阻起到上拉作用随便找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阻起到上拉作用随便找个就行了

飞线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阻起到上拉作用随便找个就行了

加点分呗 没分了

网友B:
刚才你发了个p61的帖子我已经帮你加了今天最后的两分,没想到你胃口不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你发了个p61的帖子我已经帮你加了今天最后的两分,没想到你胃口不小啊

    呵呵  现在分难赚 只能发帖子赚点图纸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  现在分难赚 只能发帖子赚点图纸分

是啊,要涨价也不来个通知,早知道没涨价前我冲个两百块钱进去,要多任性有多任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要涨价也不来个通知,早知道没涨价前我冲个两百块钱进去,要多任性有多任性呵呵

不过改了 有坏处 也有好处 跟没改之前相差 不多

网友D:
i把工作线路贴出来效果更好,我们好学习,

网友E:
分享个点位图和软件。。。。。

网友:
你那是0R的电阻吧?

网友:
供电正常 不是应该查USB_OC#这个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享个点位图和软件。。。。。

点位图和软件 论坛就有

网友F:
飞线用补了多久 就4分都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线用补了多久 就4分都给你了

太坑了 才4分啊

网友:
那个电阻就是电流检测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i把工作线路贴出来效果更好,我们好学习,

板是下午修好的 帖子晚上发的 所以有的东西不多很充足 就没有那么详细了 大概意思知道就行了

网友G:
杰哥,你那个图上的飞线是怎么飞的啊?你那个图没拍清晰!没看懂!分析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杰哥,你那个图上的飞线是怎么飞的啊?你那个图没拍清晰!没看懂!分析下啊!

下次去你店里在教你

网友:
写 的不清楚。看不懂。

网友:
通病啦 过流检测  这帖子 多的要命啦

网友:
有的刷BIOS就好,有的不行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15秒自动关机为什么要查USB供电的电阻?

网友:
开机有英文提示15秒后关机,而且显示得明明白白说USB过流保护

网友:
要是我碰上这问题 肯定放弃了

网友:
usb引起关机?不懂

网友H:
修好就是硬道理,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就是硬道理,加分支持原创。

谢谢。。。。。。。。

网友I:
厉害,台式机不会修,学习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以为是BIOS的事儿,没有想到是主板电阻的事儿,不过我那个是直接主板放电就好了,而且我的主板原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厉害,台式机不会修,学习了

学习可以 但请勿灌水 谢谢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USB隔壁的电阻烂了。。。。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最近也经常看到这种华硕15秒关机的,都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
这线飞的不容易啊

网友:
“与usb供电脚相连的一边有5v电压 而另一边0v ”——你有没有测过这0V一端是不是接地的?直接就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