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 时触发时不触发

楼主(2015-12-28):
   如题所说,,有时按开关能正常亮机,,有时按开关有稍微的跳变,从0.01到0.02  。说明按开关有正常的跳变,或者ec收到开关真的信号,,没发出bwrbtn,,或者ec没收到开关信号,感觉这两种可能比较大,先查ec有没有收到吧,经测量。。不能正常触发的时候,ec没收到开关信号,说明开关按钮到ec的线路有问题,。开追。最后发现开关按钮电压跳变正常,到主板排线接口处就没有了正常跳变。直接从开关按钮处,飞线到主板开关排线接口处ok。有图有真相,下面是飞线图片。 ,,不多说了,,维修是我们这行的饭碗,,但下载分是前提啊。。加点分呗,互帮互助,,营造和谐气氛

网友A:
线断了,为什么开关按钮电压跳变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断了,为什么开关按钮电压跳变还正常

我觉得楼主要表达的意思是开关已经得到了3v上拉,但是通往ec的路上却断线了,导致高低高脉冲信号抵达不了ec

网友:
ec收到开关 然后发出的应该是pwr sb吧

网友:
还是开关板上有断线··只是没那么测底!这种问题·经常有··

网友:
这类问题我也遇到过,有的时候很好维修,有时候很难

网友:
行啊,小伙子,又水了一贴

网友:
谢谢分享,水五个积分下载biOS,急忙

网友:
这问题都发帖。。。。。。。。。

网友:
断线了是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小板上的排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