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F笔记本没声音

楼主(2015-12-28):
开始是忘记BIOS开机密码,后来通过用老毛桃PE系统在线刷BIOS程序后把密码破解了,开机运行系统全都正常,但是唯独就是没有声音,喇叭和插耳机都没有,就连开机显示华硕图标的开机声音都没有,BIOS里设置也都对,声卡驱动也是对的,但是就是没有声音,会不会是声卡芯片VT1708坏了啊?如果是声卡芯片了,驱动能正常的安装上吗??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刷的BIOS程序不对?

网友:
好好的台电脑就是没声音,声卡芯片换了,功放芯片也换了,刷的最新官网BIOS,可还是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