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F清除BIOS密码

楼主(2015-12-28):
今天一台华硕k50af笔记本开机提示输入密码,主板放电后第一次开机可正常进入系统,但是按F2或者其它只要涉及到CMOS的就会提示输入密码,主板放电和密码表都没能解决,最后通过用老毛桃U盘的PE系统,进去PE后,开始里面有个BIOS工具,我在本论坛里下载了那个华硕k50af的bios数据,使用BIOS工具里的AMI刷新工具刷新BIOS后,重启一切正常,密码破解成功,所有的运行和驱动等功能都正常,唯独现在就是没有声音,连开机声音都没有,怀疑声卡芯片坏了,正在研究中,希应该不是刷新BIOS程序的原因。一点点新人心得,分享一下,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同学有点帮助!

网友A:
上次看帖子一个联想笔记本刷blos本好了 也是没声音,去官网找了个blos升级了一下,完美解决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老毛桃有这功能?我进去看看

网友B:
没有找到啊   能截个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帖子一个联想笔记本刷blos本好了 也是没声音,去官网找了个blos升级了一下,完美解决了,楼主不妨试 ...

但是我的这个所有显示的都是正常的,我也是在怀疑是不是我刷的bios数据不对,或者就是声卡芯片。除了这两种原因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哪里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啊   能截个图看看吗?

进去老毛桃2003PE系统,在开始里面有的,明天我拍照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去老毛桃2003PE系统,在开始里面有的,明天我拍照给你看!

找到了

网友:
老毛桃太强悍了吧

网友:
我一般都找一个BIOS直接刷

网友:
有学了一招感谢

网友:
保险起见还得刷BIOS

网友:
好好的台电脑就是没声音,声卡芯片换了,功放芯片也换了,刷的最新官网BIOS,可还是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