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HP650 开机显示立刻掉电

楼主(2015-12-28):
   手压北桥不掉电. 上BGA , 竟然掉起码8,9个点,芯片掉几个点.
   心想,肯定不行了,但还是要复原给客户。
   于是重新植株,贴上,装好。竟然开机一切正常。神奇吗?

网友:
那掉点也没处理????

网友:
掉一塌糊涂,还如何处理?

网友:
确实够神奇的 不会看看是否空点?

网友:
掉点没补,能正常?

网友:
楼主这是走了什么运气啊,拍个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那是空点吧。。。运气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