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Z-N311Z 板号10318-1 DN1 关不了机,完美解决,附改良BIOS

楼主(2015-12-28):
       12月2日接到DELL电脑专卖店送修的一台DELL灵越 13Z-N311Z,板号10318-1 DN1 (HM67集显),故障开机显示正常,就是关机的时候屏幕已经黑了,但是电源灯还亮着,风扇还转着,此时电流0.6A,  客户说系统他已经重装了,是WIN7 32位的,所以排除了系统的问题。      分析;关不了机,说明3V 5V的后继没有关掉,但是待机正常,不会自动开机,说明后继电路是正常的。根据维修经验,应该是BIOS设置或者BIOS程序或者PCH的问题。于是先易后难,先进入BIOS查看设置正常,正要刷BIOS的时候,心想还是先把CMOS电池放电吧。结果关机正常了。心中大喜,这也太简单了吧,只要拆开C壳,主板都不要拆下来哦就搞定了。

12月24日返修,还是一样的故障,关不了机,郁闷,心想奇怪了,CMOS电池放电用了20来天。在网上一搜发现该机出现关不了机的故障还挺多,看来是通病。于是决定刷BIOS,在本论坛下了 ,

是可以亮机,但开机不显示DELL的LOGO,还有风扇的转速惊人哦,于是在本论坛再下了

结果不能解压,
骗人的,晕死,还去了我宝贵的分。大家别去下这个了,不能解压还浪费分。

最后我在其他论坛找师兄要了个改良的BIOS,刷上去OK了。完美解决了关不了机的问题。现附上该机改良BIOS,大家放心使用。

DELL灵越13Z-N311Z 板号10318-1 DN1 HM67集成 改良.rar

post_deleted

网友:
现在是新式笔记本BIOS出问题,问题还真是千奇百怪的

网友:
官方版本不好用?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BIOS程序,帮我解决了一台机器,

网友:
谢谢大家给我加分。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和我的提供的BIOS对你有帮助,请你给我加分。因为本人是前一段买了月饼大师的一本书,里面也有迅维网的远程视频,觉得饼哥写的很好,所以刚在本论坛注册不久,分数不多,以后我多在本论坛发贴

网友:
原来是BIOS引起关不了机啊,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我刷了一个BIOS 出来的画面是联想的  真是见鬼了  刷其他的就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一个BIOS 出来的画面是联想的  真是见鬼了  刷其他的就是不显示

晕,联想的?这是DELL的啊,那你刷我的这个呢?

网友:
先下载试试了

网友(2016-03-19):
不错,正好需要,不会用几天不行了吧

网友:
遇到过华硕的不关机,BIOS放电正常的,这个不知道刷了行不行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修改了ME固件的吧?淘宝上面有专门修改ME固件的,5到10块钱就改好了,前提是必须提供原机器的BIOS

网友:
用DELL官方的没用吗·

网友(2016-06-04):
bios问题导致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