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莫言放弃

楼主(2015-12-28):
机型:三星RV411
故障:开机白屏
笔录:裸板测试黑屏了感觉不过显卡,询问客户得知机器垫过屁股了。
无语了:

挥线挥线再挥线:

修机辛苦,求奖励!!

网友:
压坏的能保证没有别的毛病了吗?我修的T61,因为用户嫌慢用手拍了一下,不显示了,板载CPU,主板淘宝价100元,换了板子。

网友A:
可以尝试的毕竟是边缘地带 估计还是做桥的时候温度没到点把 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的毕竟是边缘地带 估计还是做桥的时候温度没到点把 嘿嘿

如果不带胶,做BGA掉这么多焊盘可能性不大。

网友:
补点需要耐心,,,,

网友:
近两天看到两三台补点飞线了,三期要重点对待啊

网友:
唉,掉点三两个补还行,多了楼主的用绿油怎么涂的,

网友:
三个点左右还勉强修修看,太多不够功夫钱

网友:
重置好了吗?高手也

网友C:
补点前刷的那种锡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点前刷的那种锡膏?

BGA用的焊膏。省得补的点有虚焊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水个积分,下载bis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带胶,做BGA掉这么多焊盘可能性不大。

但是看着个焊盘不像带胶的样子昂

网友:
我一般最多补一条线 你补那么多 稳定吗 有翻新就很麻烦了

网友:
辛苦必有回报,把焊接功夫总结下献出来,比说一下这个事情更好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