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7d360h开机闪屏,无背光。

楼主(2015-12-28):
三星S27D360H这款机器刚刚过保的机器,开机闪屏,背光电路问题,排除了灯管和屏控电路,黑屏下看就是背光不亮,闪的时候高压有54V,从主芯片(SE1279RL-MST)控制电压出来,目前很难找到芯片的资料。程序已经写过,问题一样。
这个板改通用板也是一个大问题,就是通用板的控制,

估计又是这款机器的通病。我这有两台。一样的问题。

有没有朋友修过这款机器?讨论下。

网友A:
改通用板,控制信号有啥问题?  查出来接上不就行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通用板,控制信号有啥问题?  查出来接上不就行了么

三星的机器背光板电路不同别的,升压驱动电路在主芯片里面了,外面只有升压管,还有反馈也在主芯片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机器背光板电路不同别的,升压驱动电路在主芯片里面了,外面只有升压管,还有反馈也在主芯片里

坛子上有讲到三星有些板要刷两个芯片的程序,要不你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上有讲到三星有些板要刷两个芯片的程序,要不你找找看

刷过了,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 几天也碰到一个

网友:
改通用板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 几天也碰到一个

今天接了一台390H,机子就多了一耳机插孔,板也是一样,试了不是板的问题,是背光灯的问题,客户没有回复,不好拆。要等。

网友D:
LED背光先用万能背光板测试下在检查主板的这样可以判断故障是在灯和是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背光先用万能背光板测试下在检查主板的这样可以判断故障是在灯和是驱动

可能我刚好试的灯条是坏的

网友:
现在研究好了吗

网友(2016-02-06):
遇到过,是三星主芯片坏了,触控板,升压板  屏,扣扣相环,三星的修起来成本高啊。用外接升压板,开启用屏供电,试试

网友:
我修s24c750p用外接升压板,开启用屏供电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