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暗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29):
IBM X200暗屏问题,请问那个是背光开启信号(屏线接口见图),那位知道的请指示一下,多谢!
暗屏

网友:
2楼正解,自己翻译下英文也知道啥意思了

网友A:
屏线换了吗?
song3589
X200的屏线坏的不是很多哦
详情

网友:
干维修的 不懂点英文 还真不好修

网友:
把怀疑的信号的英文复制 在论坛里搜索下 一般就明白了。

网友:
俺也很多淫文看不懂 翻译一下就行了

网友:
没换个屏试试吗

网友:
暗屏一般来说都比较好维修,仔细看看,屏,灯管,高压条

网友:
维修需要非常仔细认真

网友:
IBM屏线易坏,最好先换屏线排除。

网友:
屏线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只是暗屏的话,应该挺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换了吗?
X200的屏线坏的不是很多哦

网友:
应该是30脚吧。!!!!

网友:
次机暗屏有个小通病吧 主板上有个小保险爱坏

网友:
这个屏线爱坏,如果只是暗屏那直接把屏供电拉到开启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30脚是开启背光的,32脚是亮度控制

网友:
先查20v有没有进到屏幕,然后再查背光开启信号和背光调节信号,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屏线了

网友:
屏都有图纸资料吗??好厉害啊!

网友:
修好了希望楼主公布结果,个人认为是缺供电比如LCDVDD

网友:
很多都是它认识我   我不认识它, 但是可以找翻译哦

网友:
30脚   要有3.3V

网友B:
谢谢各位的用心解答,已经解决了。30脚对地阻值几十欧,正常应该为几百欧,此信号由U31发来,换了U31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的用心解答,已经解决了。30脚对地阻值几十欧,正常应该为几百欧,此信号由U31发来,换了U31好了。

U31是EC是吗?

n73

网友:
X200屏线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IBM的机器很多会有几个芯片类此EC那样的,到底那个叫EC,我也糊涂,反正看图纸知道信号是从U31

网友C:
30脚BACKLIGHT_ON是开启背光的,32脚PANEL_BKLT_CTRL是管亮度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脚BACKLIGHT_ON是开启背光的,32脚PANEL_BKLT_CTRL是管亮度调节的

好的,谢谢,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