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忙,急死我了

楼主(2015-12-29):
技嘉H64M-sd2主板电源背后被割断了怎么修

网友:
图片呢。。。美图啊

网友:
飞线,应该能修复

网友:
断线的你不去补线,到这里问能问出什么结果

网友:
你能看出的被割断的线,那就先接上,

网友:
补线或者飞线啊。

网友:
一根根的补齐来。

网友:
有这个板吗

网友:
技嘉H64M-sd2 有这种板吗 发个图片让我看下张什么样的

网友:
这种型号的主板真没见过,估计打错字

网友:
飞线过去试试可以不

网友:
割断了 就飞线  又不是什么故障  发帖问有什么用

网友:
线路被割断 你可以用IDE硬盘数据线连接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
严重就换 不严重就修修看 挑战下

网友:
发个图来,都看到了,还不能补吗

网友:
没图看看怎么帮你啊。。

网友:
老老实实补线吧

网友:
先补线  在检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线断了  刮用刀片刮开一点  补线啊。。。

网友:
换板最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