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A单桥的AM2的主板换声卡接口之后显示只有红蓝绿小短线在闪

楼主(2015-12-29):
NVIDA单桥的AM2的主板,客户反映说麦克风不能用,但声音正常,考虑到是声卡接口的问题,于是换声卡接口,但换了之后显示只有红蓝绿小短线在闪。
上诊断卡,只是跑3738。
原来是正常的,为什么换了就不正常了呢?翻开背后细看一番,原来在声卡接口的针脚的地方,弄断了一条线,也不知道是通向什么地方的,飞线接好,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难道一开始就是因为断线引起麦克风没声音的?

网友:
换接口的时候用力了,搞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