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S3L频繁重启

楼主(2015-12-29):
技嘉GA-EP43T-S3L频繁重启

网友A:
这么发贴,没有意义,信息太少

网友:
写的太笼统了 要我们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发贴,没有意义,信息太少

我的主板型号和他一样,一开始是一组上下烧了,后来我把电源芯片ISL6334换了。,现在的问题是有三个LED灯,只亮了234,第一个没有亮,检测卡显示是没时钟,没复位,我想问一下这LED1的灯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同的卡,LED灯的定义是不同的,,不能说第几个灯怎么样,要说明是什么定义的灯什么状态

网友:
先查为什么没有时钟,,,看你新换上的芯片发出电源好信号没有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一张这样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