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时显示时不显的原因

楼主(2015-12-29):
G470时显示时不显的原因

  型号:G470

  版号:6751P

  独立、可支持独立改集成,支持。

  故障:如题G470时开机时不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电流在0.26-0.40,集成供电没有出来。

  能够显示的情况下,有时候掉电,有时候不能显示。那肯定是修他不能显示时候的状态。

  不显示时电流在0.4的时候CPU电压出来了,电流在0.26的时候CPU电压没有出来 。 然后在打分组供电根据经验,这是肯定修0.26时候的状态,对于掉电我从来不相信理论,在0.26时,测转换电压都正常。

  分组供电, PL601+VCCSAP没有出来,其它的分组供电包括显卡电压都出来了,那么修PU601+VCCSAP电压。

470 图一

  芯片条件、1脚开启、查1脚开启电流在0.26的时候,1脚竟然没有电压,电流在0.40的时候才有1脚的开启。

470  图二

  查开启从哪里发过了的,有PU702的PG产生出来的。

  在通电,电流在0.26的时候,PU702的电感电压1。05v已经出来了,但是6脚的PG还是没有发出来。

  好了、问题已经浮出水面 。

网友:
然后呢。。是还芯片/  还是怎么的。?

网友:
  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分开下载赚积分  真是坑啊。。

网友:
看下PG还去了哪里。。。

网友A:
楼主问题好像没写明白啊

网友:
然后呢???????????看下文,回复下.

网友:
描述得不太清楚·啊

网友:
估计就这芯片挂了,或者是PG这一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好像没写明白啊

你这个头像亮了。哈哈

网友:
供电正常,pg出不来,还有什么?芯片和后级喽

网友: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你这应该是还没描述完啊 下面呢?

网友:
都不说完整点

网友:
楼主,有始有终,最后怎样,写完呗

网友:
楼主  没有说明白  我是小白

网友:
这故障只要这个信号不短路都是一烙铁的事

网友:
问题以及浮现 那就说出来 后面小伙伴们都不知道所云

网友:
怎么没有说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