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pe硬盘版到隐藏分区的教程方法

楼主(2015-12-29):
安装winpe硬盘版到隐藏分区的教程方法

  在装系统的时候需要用到winpe,并且平常用到的winpe系统都是安装到u盘上,其实也可以安装winpe硬盘版,以及硬盘的隐藏分区里,隐藏分区在windows之下是无法被系统识别的,也正好不会被病毒所破坏掉,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将winpe硬盘版安装到隐藏分区的详细教程吧!

  1、建立硬盘新分区,节约winpe占用空间

  winpe的体积只有几百MB,因此为了避免浪费暂用空间,我们只需要为winpe单独划分一个较小的硬盘分区。

  第一步:先做好硬盘最后一个分区数据的备份工作,然后运行DiskGenius,接着右击你要安装WinPE所在的分区,选择“删除当前分区”,将其删除;再右击这个已删除的分区,选择“分区→建立新分区”,然后打开“建立新分区”对话框,将“新分区大概中的数值16修改成15并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图一安装winpe硬盘版到隐藏分区

  第二步:然后单击主界面中的“应用更改”按钮以使得新建的分区操作生效,接着选择“分区→格式化当前分区”,完成对E盘的格式化操作;这时硬盘分区显示的右边就会出现一个名为“空闲”的柱形图;再仿照对E盘进行分区的操作,对剩下的那部分硬盘空间执行建立新分区和格式化该分区的操作就可以了;最后右键点击剩下的那部分硬盘空间的柱形图,选择“分区→转换为主分区”,将F盘设置为主分区就可以了。

  2、添加开机引导菜单

  完成硬盘的重新分区以后,接下来就是添加一个开机提示菜单以使得即便在系统崩溃的情况下也能正常运行隐藏分区中的WinPE。开机提示菜单的添加,其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先运行解压得到的“grubinst_gui.exe”,接着单击“磁盘”单选框右边的下拉箭头,选择“(hd0)[41863MB]”(表示自己本机硬盘的总容量的大小,不同的电脑并不完全相同);再单击“分区列表”右边的“刷新”按钮、单击“分区列表”右边的下拉箭头,选择里边新出现的“整个磁盘(MBR)”选项即可。

  第二步:完成上述操作后,勾选选项”下边的“启动时不搜索软盘”和“优先引导原来MBR”复选框、设置好“等待时间”和“热键”参数(如,前者为3,后者为F9),最后单击“安装”按钮,此时就会弹出一个DOS提示窗口,此时按下回车键,就完成了开机提示菜单的添加操作了。

  3、winpe硬盘版的安装和隐藏分区

  第一步、双击下载的winpe下载压缩包“WinPE.RAR”并将其解压到要安装分区的根目录下以完成WinPE的安装操作;再运行DiskGenius,右击该分区的柱形图,选择“分区→隐藏当前分区”;最后单击“应用更改”按钮并关闭DiskGenius,此时就完成隐藏分区的操作了。

  第二步、完成上述操作后,重启系统并在出现“Press F9 to start GRUB”提示信息时,按下F9快捷键,这时就可以看到WinPE的启动菜单了,在启动窗口中,选中“启动 Windows PE”并按下回车键,就可以正常地启动WinPE了。

  以上内容便是将winpe硬盘版安装到隐藏分区的教程方法了,登录winpe后可以看到本机硬盘的所有分区,这样在系统崩溃后执行数据备份或者是对系统进行修复操作那就方便了。而在windows里边,winpe硬盘版所在的隐藏分区则是不能见的,从而避免了病毒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