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自制三星强制刷机---挖煤神器

楼主(2015-12-29):
自制三星强制刷机---挖煤神器

  废主板拆下零件 ---自制三星强制刷机---挖煤神器
  故障描述:
  今天收一台三星机客户自已刷机刷成砖头,开机无任何反应,黑屏、不充电、充电不显示、也进不了挖煤模式。和砖头没有什么区别了。

  解决方法:
  接下来找了块废主板找了几个电阻开始自己动手制了个强刷的挖煤神器,插上尾插5-10秒强行打开挖煤刷机模式------后面你懂的开始刷机了。

  废主板上拆几个小电阻就ok。

自制挖煤神器 图一

自制挖煤神器 图二

自制挖煤神器 图三

自制挖煤神器 图四

自制挖煤神器 图五

自制挖煤神器 图六

网友:
详细点,看不懂啊

网友:
楼主,请问下,做好的挖煤器,应该不用连电源?理论上是用手机电池触发的吧。我的都是买的,就一个V3的接口,还有如果就用一个300K的电阻可以吗?那么多电阻连起来好慢的。楼主帮忙解答下咯!

网友:
好给力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能否解释下为什么呢

网友A:
接哪里啊?你没说清楚

网友:
哈哈,强大的神器

网友:
接一个也可以吧,太多了,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真没看懂 就该了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哪里啊?你没说清楚

就接了4个线 说的不清楚

网友:
哦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详细说一下啊,定义什么的,单个301k可不可以什么的

网友:
非常厉害,下次碰到了研究一下,这是哪款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