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唯一显示器电源板,LD7575电源IC无VCC请教。

楼主(2015-12-29):
唯一(WEIYI)很多19的显示器用的这个电源板,进小强后被烧坏了的。直接给客户换好板之后,留下来的坏板,想学习一下这个电路。这是块好板,坏板已经被我焊得惨不忍睹了。
检测后发现:保险管坏,桥堆坏,开关管坏,LD7575芯片坏,换好后仍然完全无输出。

测量LD7575的8脚有300V,6脚VCC 0v,

查VCC是经过R908电阻(7欧左右),二极管D902整流后过,经跳线J902。

R908测量8欧,D902测量正常,J902是跳线通的。
取下LD7575后,仍然没有VCC,

也尝试更换D902(从其他坏板上拆的,找了差不多位置的来代换),仍然没有VCC

现在就想请教各位师兄,应该怎么查呢?

网友:
可以考虑那些色环电阻,我遇到过本来10K变100K的,然后百度色环计算器查出来的

网友:
主要是VCC没有,应该从哪里着手查呢。

网友:
看7575外围电阻

网友:
通上电跑线路呀,这个板子比主板好跑线的!

网友:
我只想把6脚的VCC搞出来。很简单的电路,就是从变压器引脚出来,经过一个电阻,经过一个二极管,

网友:
不上LD7575芯片是不是没有VCC出来?

网友A:
VCC在开机瞬间是靠300V通过几个大电阻降压直供电,启动正常后才是变压器供电,你检查从300V到VCC的那几个大贴片电阻,绝对有可能断路了。

网友B:
换一下50v那个小电容了吗?还有一个0.22的电阻你量是好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CC在开机瞬间是靠300V通过几个大电阻降压直供电,启动正常后才是变压器供电,你检查从300V到VCC的那几个大 ...

麻烦师兄看下图,那个VCC是从变压器那个脚经过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就直连6脚的,没有其他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50v那个小电容了吗?还有一个0.22的电阻你量是好的吗?

50V VCC滤波电容已经换过了,0.22的电阻是指开关管S脚对地的那个电阻么?是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V VCC滤波电容已经换过了,0.22的电阻是指开关管S脚对地的那个电阻么?是好的呢。

那你得查一下那些贴片电阻,还有一个电阻是和一个二极管并联,看看坏了没有,你这种情况如果那个开关管没坏,就是那些小元件出问题。104和221电阻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师兄看下图,那个VCC是从变压器那个脚经过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就直连6脚的,没有其他东西。

7575的启动电阻查了没。   启动电阻有问题,7575启动不了变压器不工作就没VCC了。   刚入行,一起学习吧。

网友:
可能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查走向和二极管的电路!

网友:
光耦换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麻烦师兄看下图,那个VCC是从变压器那个脚经过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就直连6脚的,没有其他东西。

看看R907是不是坏的,这个是HV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R907是不是坏的,这个是HV脚。

R907是好的,LD7575的8脚有300V

网友:
没修过,看起来难度

网友C:
我不太明白,光耦和VCC供电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907是好的,LD7575的8脚有300V

R908前端量下交流电,看看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908前端量下交流电,看看有没有。

就是变压器出来那个位置,对吧?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变压器出来那个位置,对吧?也没有

是的,如果这里也没有,可能开关变压器有问题了,是用交流档测的吗?

网友D:
费这么大的事,不如换个主板吧

网友E:
看看主板上有无芯片烧坏,再看看高压有无烧坏,如果都没有你又查不出故障点的话,改个高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费这么大的事,不如换个主板吧

就是因为闲得无聊在研究。这个主板马云家一块才15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主板上有无芯片烧坏,再看看高压有无烧坏,如果都没有你又查不出故障点的话,改个高压就行了!

和高压无关,连LD7575芯片的工作条件都不满足,后极肯定没有输出。

网友:
好吧那我也无能为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这里也没有,可能开关变压器有问题了,是用交流档测的吗?

肯定用交流档测的。
我有2块坏板,另一块,测了交流,感觉有一下4v左右。但是也是没有V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用交流档测的。
我有2块坏板,另一块,测了交流,感觉有一下4v左右。但是也是没有VCC。

4V偏低了,一般应该有十多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太明白,光耦和VCC供电有关系吗?

50v 22u电容短路 没有    6脚VCC一般16V左右。

网友:
如果第八脚有300V电压那你测下第六脚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那再换个LD7575

网友F:
楼主有示波器没,查一下开关变压器工作没。  我是这么理解的:  LD7575要工作,8脚HV  300V 工作电压有了。5脚OUT 到开关管的波形测一下。   如果开关管没工作,自然变压器也不工作。   变压器不工作,自然不会有VCC。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示波器没,查一下开关变压器工作没。  我是这么理解的:  LD7575要工作,8脚HV  300V 工作电压有了。 ...

没有示波器呢,我也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感觉VCC是不是7575的一个开关信号?

恩,先查下其他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示波器呢,我也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感觉VCC是不是7575的一个开关信号?

恩,先查下其他工作条 ...

不是哦,VCC的电压从开关变压器来的。   开关变压器又是要开关管驱动的。    开关管是受LD7575控制的,就是OUT脚。

网友G:
开关管没有起震是没有VCC的

网友:
变压器烧了吧

网友:
都是高压没敢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关管没有起震是没有VCC的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
有好板最容易修了,对照着修啊。

网友:
看看低压侧二极管不会短路吧。

网友:
问题出现在7575上,检查外围电路,现在这状态也很有可能7575本身是坏的。

网友:
要是我遇到就直接换 7575   换完不好使 就换板子~最省时间修下一台

网友:
直接换电源模块  分几根线就OK   没必要换件修

网友:
7575的外围都要检查

网友:
VCC电压,是芯片得到启动电压过后,产生的一个电压,储存在50v,47uf的电容里面,但是反馈不行,也会没得这个电压

网友:
如果是我就直接换

网友:
查一下起动电阻,明显芯片没有启动啊!

网友:
换一下7575倍

网友:
找电路图先看一下。!~~自己跑一下PWM的工作电路,再测一下PWM的基准电压出来没有。。如果出来了,测一下OUT脚有没有开关管G极的控制电压。如果没有,就是PWM没有工作,开关管没有导通。VCC是电磁感应电,给PWM芯片供电用的。VCC没有电很可能是PWM根本没有工作。。!~~

网友:
一共就那些原件,电阻电容管子挨个测下,曾经有个进小强的,基本所有的管子小阻值电阻全被干掉了。。。还有。。。7575你别从坏板上找。。。容易是坏掉的。。。

网友:
1测一下后级有无短路,短路会导致保护停振。
2看看发射极对地的电流检测电阻。还有7575的3脚过流检测电阻
3再换个7575

网友:
这个电源板就是开关电源`~~,不懂怎么修的话,就去学习下开关电源的相关知识吧,在理论上都是一样的~~~
你这故障,主要是查找 主心片的参数,和相关脚位的电压,和用途~~~用于辨别是那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H:
只有LD7575驱动开关管工作之后VCC供电才会有,查一下开关管S极的限流电阻,电流取样电阻,G极的驱动电阻和二极管,红圈圈起部位。

网友:
芯片的启动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有LD7575驱动开关管工作之后VCC供电才会有,查一下开关管S极的限流电阻,电流取样电阻,G极的驱动电阻和 ...

谢谢指点。

驱动电阻R917,918,R924也是坏的。

相当于这个板坏了:保险,桥堆,驱动管,LD7575,R917,918,R924。。。。

10来块钱的板,,,,真是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

不过,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学到了不少。

网友:
芯片不工作 vcc 出不来的

网友(2016-02-06):
7575外围原件,有不正常的,损坏的,都能造成7575不工作,PWM没有起震,是没有VCC滤波出来的

网友:
VCC不是从大电容过来的,它是由变压器次级过来的。所以需要初级工作基本正常才会有VCC

网友:
不错的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拆掉7575,. 当然没有VCC.
测一下VCC的对地阻值

网友:
VCC持 继供电,测LD7575的RT/CT,1脚吧!如果HV供电正常,RT/CT脚正常,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