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灰屏求肋

楼主(2015-12-29):
来的时候灰屏,屏亮没有数据,换了显卡好了几分钟后开始从一边花屏几秒 后数据没了灰屏,以为屏线问题,因为有时候压压线会出来数据,大部分时间不会,显然也不是屏线,换了根新的正常一分钟又从一边开始花了,几秒钟变灰屏——,找了块屏换上也一样灰的晕了,又想会不会显存虚了,把显卡边的两个显存植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搞哪里了,看有人说 刷BIOS好过,我也去刷了下然并卵,。,

补充内容 (2015-12-30 09:13):
已修好,桥挂

网友A:
换屏试试,应该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试试,应该OK

都怎么看贴的 楼主已经换过屏了。。。

网友:
都怎么看贴的 楼主已经换过屏了。。。

网友B:
不会是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C:
我修过类似的现象LVDS电压不稳有时偏低只有2点几V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D:
打几组数据看那组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几组数据看那组不正常

三组数据一组时钟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类似的现象LVDS电压不稳有时偏低只有2点几V就是这种现象

LVDS电压正常有多少,我的电压只有一个1.3   一个 1.05每组电压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显卡没做好吧!

有铅的显卡

网友E:
一开始就搞错了,换PC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就搞错了,换PCH吧

恩已经有打算 换了——刚想找个CPU换换试试没有二代的——听版主的换桥吧头都大了

网友:
那看看显卡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是EDID上拉电压不正常,偏低,只有1.2V,正常是3.3V,后来查出来是SPD屏码片供电有问题,搞死

网友F:
这机器显卡容易还  你改独显看看还显不显

网友:
外接键盘装上看大小写是否能正常切换

网友:
这个故障真不好搞,打所有数据线的值。

网友:
外接能正常吗。从新关注一下屏线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显卡容易还  你改独显看看还显不显

修好了,不过集显怎么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不过集显怎么改

换桥好的还是重值好的,我有个联想g475灰屏,换了屏显卡 屏线 涛声依旧啊

网友:
最后还是换了显卡?

网友:
北桥不行拉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桥好的还是重值好的,我有个联想g475灰屏,换了屏显卡 屏线 涛声依旧啊

换的我没试着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