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手机 U707T加电短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29):
oppo 手机 U707T加电短路不开机维修

  故障:U707加电短路不开机 。

  解决方法:拆除或更换此电容后可正常开机使用(如下图)。

  不能说解决所有类似问题,个人维修体会,不喜勿喷!!!

网友:
手机都这么精通啊

网友:
手机电容问题是不是很多啊

网友:
学习了,应该好少电容问题吧。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手机主要就是电容短路 ,撩对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
大电容出问题,?什么情况啊?

网友:
是烧鸡烧出来的吗

网友A:
这个电容不会和笔记本公共点电容一样吧?呵呵,换了就好了啊,手机电容也短路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不会和笔记本公共点电容一样吧?呵呵,换了就好了啊,手机电容也短路我也是醉了

进水大短路很多都是电容引起的,,搞了好多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