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v5-471不触发

楼主(2015-12-29):
前天接到的一台三星v5-471笔记本,不触发,有待机,ec的供电复位也正常,不发出上电请求信号,bios论坛下的刷过不触发,后来上淘宝买了新的bios,还是不触发,ec条件供电,rtc复位ec复位,休眠都查过没问题了,还是不行,上电请求不发出,换了两个ec也不行,开始整南桥,南桥供电时钟都有,rsmrst#没有,以为南桥也有问题,结果换了还是原故障,请问高手们,我是不是遗漏了什么信号,导致不触发的,没思路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测下待机3,5V到桥了不?还有RSMRST#应该受控的,

网友:
bios与ec有没有断线 在查sb有没有供电 多数是sb没有供电引起的 试试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EC电路的那边不得行哟

网友:
都查了还有什么。。不用开关开试试。镊子点。。

网友:
触发四部曲没用?

网友:
查一下BIOS有供电没有,LID#信号正常不

网友:
换EC 他的 供电 复位 时钟 ACIN LIDSW BIOS 正常就换 换了不好就翘起脚位是不是被南桥拉低了

网友(2016-05-12):
你修的这个机器  待机的时候 3v 5v是一直有 还是  有一下 马上就掉了

网友:
还有 就是  这个机器 是  ACER吧  不是三星?

网友:
没有修过这机子呀

网友:
楼主你是来逗的么,V5-471是宏碁的,我想知道你怎么下载的BIOS

网友:
ec条件再认真查一边,温控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
过了半年了,这个帖子怎么又被挖出来了? 楼主最后有解决吗?

网友:
没注意看,晕,半年前的贴子,楼主没下文了

网友:
ACIN 多少V啊

网友:
bios与ec有没有断线

网友:
都是半年前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