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开机进系统 很慢

楼主(2015-12-29):
接的一台索尼pcg-71212t进pe卡到win界面就不动了,换了硬盘也一样,内存也换了,还是不行,桥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这个高手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换别的机器装好系统过来解压也是卡的不行,没办法了

网友:
查一下cpumos管阻值

网友:
你换CPU试了吗 我遇到 好多CPU坏出现各种问题的

网友:
独显,集显,网卡慢慢找

网友:
不行把外置的东西拆了一个个的试试  不行再换CPU 试试

网友:
有CPU的话先换CPU吧,碰到过一次别的机器当时就是U的问题,还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CPU供电加强  还有就是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