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跑码卡跑A4不显

楼主(2015-12-29):
接到一台联想G360开机电流跑1.4,跑码卡跑A4,内外都不显,各电压正常,显卡电压0.85V,BOIS也刷了,显卡也换了,桥也加焊了还是不行请各位大师帮分析下,小弟不才

网友:
看看外设这些正不正常了,

网友:
G360我记得拆掉显卡也能显示 这机器最容易出的问题也是显卡 档LOGO

网友:
拆掉显卡  应该可以亮的

网友:
查查内存到北桥信号部分。

网友:
真的分真的不易呀

网友:
这种显现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你先加焊显存 看看

网友:
笔记本诊断卡显示一般都不太准喔 别看诊断卡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