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开机后1到10分钟断电

楼主(2015-12-29):
这片板子能开机到系统,但过1到10分钟后会断电,然后再按开机键还能开机进系统,随着这样的开机次数增多,渐渐的就不能进系统了。请问这种问题该如何查?

网友A:
刷 BIOS  处理散热  查下各路电压   看硬件有什么不良的 替换下

网友:
华硕板子822容易出问题,楼主留意一下

网友:
你这种问题  应该是 PWOR开关 上啦的822坏了 还有IO旁边的822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估计是桥虚汗了,热胀冷缩引起的接触不良

网友B:
加焊桥吧 刚好有一片故障一样的 开机几分钟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桥吧 刚好有一片故障一样的 开机几分钟不定时掉电

谢谢,明天来加焊试下,没BGA,用热风枪来试了

网友:
这个板子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 BIOS  处理散热  查下各路电压   看硬件有什么不良的 替换下

进系统了才掉电,应是温控检测或桥虚焊的可能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