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3 REV G/A 2.00复位灯狂闪

楼主(2015-12-29):
此板原故障是没内存电压(没复位),量了内存供电APW7120A的第五脚和第七脚电压都正常,换了后内存电压出来了(有复位,但是不跑码,仔细一看发现内存供电场管的上管旁边的那个4501AGM芯片烧了个洞)在网上查用什么代换,网上说可以用4606代换(液晶高压板上的)于是从坏的高压板上拆个4606换上去,一通电又烧了!于是量那两个场管,量到上管坏了(S极和G极通了 拆下来量也是通的)在坏板上拆一对内存供电场管换上去后就变成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内存供电IC APW7120A和旁边的RT9045都换了还是不行!(各位大神,维友们你们谁有这块板啊?麻烦把下面那张图的那部分拍下来啊,就是华擎G41M-VS3 REV G/A 2.00这块板的。麻烦各位大神,维友们拍清晰点啊!下面那张图是在网上找的不清晰而且也不是REV2.00的!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大神啦!!!

网友:
各位大神,快来帮帮忙啊。

网友:
我在换APW7120A(就是内存供电没出来换的)的时候不小心把旁边的一个小电阻弄掉了,各位大神,维友们帮忙看看是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A:
找个与旁边那个同样大小的电阻换上就行了,你再留意一下1117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与旁边那个同样大小的电阻换上就行了,你再留意一下1117电压看是否正常

这位大神,你有这块板吗?帮忙量下那个小电阻(上图红框里的那个小电阻)是多大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与旁边那个同样大小的电阻换上就行了,你再留意一下1117电压看是否正常

1117的电压不正常!好像是4606又烧了!我把坏掉的那个场管换了为什么还是会烧4606(原来的是4501AGM)啊?

网友C:
随便找个上去看看。。先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个上去看看。。先试试啊

电阻吗?随便一个装上去能用吗?

网友D:
Q754(4501)内部就是集成2个P管,把待机5V或者5V转换成5VDUAL,烧管应该是Q754 5678脚对地短路了

网友D:
截图给你额,你自己去跑线路看是哪个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Q754(4501)内部就是集成2个P管,把待机5V或者5V转换成5VDUAL,烧管应该是Q754 5678脚对地短路了

量了4606(原来被烧的就是4501,用4606代换的)的5678脚都没对地短路,只是5678这四个脚相通了。“Q754(4501)内部就是集成2个P管”那要怎么改啊?这个芯片八个脚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117的电压不正常!好像是4606又烧了!我把坏掉的那个场管换了为什么还是会烧4606(原来的是4501AGM)啊 ...

先把1117换了,留意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神,你有这块板吗?帮忙量下那个小电阻(上图红框里的那个小电阻)是多大的啊

没有同样的板子

网友E:
去掉4501直接短接,4501其实就是一个5V开关

网友E:
内存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1117换了,留意一下有没有短路

还是4606(原来的是4501)的问题,换了3个还是烧了,旁边的上下管都换了!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电压正常吗????

上管有电压,下管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掉4501直接短接,4501其实就是一个5V开关

那这个4501可以不用装吗?下管没电压会不会就是这个4501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图给你额,你自己去跑线路看是哪个电阻吧

海哥!能把这个图纸传上来吗?拜托啦!谢谢!!!

网友:
大神们!维友们!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