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 A1312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12-29):
同行的机器  拿来的时候已经换了电源板了  现在感觉电源板电压出的不太对 因为电源板在待机情况下会产生一个12V然后经过导线传到主板上面 如果是普通的一体机应该会有一个主电压传到高压板上面 开机之后在输出开启 亮度 等 现在手上的机器只有一个12V发到了主板上面 高压板没电呀 不知道正常不 万一高压板的12v电压  个主板之间有着某种关系 可能也会导致不触发

现在想问一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帅哥们 请教一下  另外在附上这个机器上的高清图 和图纸点位供大家参考

A1312 820-2901-A图纸和点位图.rar

网友:
电脑  不好用了   不知道怎莫点的  加了折磨多  附件  不是骗分  家见谅 版主可把我多发的附件加的分去了

网友A:
这个机器碰到两台不触发,都是换了电源板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碰到两台不触发,都是换了电源板好的

你换电源板  之前测主板电压了吗  12V过去没  开关有高低跳变吗

网友C:
电源板有两路12v 一个待机 一个供电  供电12v要主板触发后才出来 你按不触发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有两路12v 一个待机 一个供电  供电12v要主板触发后才出来 你按不触发来维修

原来是这样  3q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换电源板  之前测主板电压了吗  12V过去没  开关有高低跳变吗

有没有12V不清楚,但肯定是要输出一个待机电压的,好像是3.3还是5V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12V不清楚,但肯定是要输出一个待机电压的,好像是3.3还是5V来着

嗯嗯  好吧  那我测测吧

网友:
加油吧,等着学习呢

网友D:
通病是电源板很爱坏 修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是电源板很爱坏 修过很多

恩恩  电源板  换了一个  也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
苹果的我就没修过....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   主板指示灯己经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