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器件尼?

楼主(2015-12-29):
这个是什么元器件尼?怎么测试它的好坏啊?

网友:
那么多数值应该看哪个才是这个元器件的本身数值尼?

网友:
好像是个普通的电解电容

网友A:
这是一个电解电容,用红黑表笔交换测两端阻值有一次无穷大一次有组值的就是好的,如果为0 或者无穷大就是坏的

网友B:
是电解电容,470UF/16V--------这个数值,最重要

736代表生产年月07年36周的
M代表误差正负20%
105C代表工作时允许的最高温度

网友:
普通电解电容,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其本身好坏。

网友:
晕到家,这个我也不会,大家说怎么办呀???????

网友:
这个没办法测啊,只有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这是电解电容直接用电容档测好坏

网友:
看来是个小小白呀,一点也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解电容,470UF/16V--------这个数值,最重要

736代表生产年月07年36周的

这个解释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解电容,用红黑表笔交换测两端阻值有一次无穷大一次有组值的就是好的,如果为0 或者无穷大就是坏 ...

电解电容标志在哪里?怎么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解电容,470UF/16V--------这个数值,最重要

736代表生产年月07年36周的

电容不是有c标志嘛?为什么没有看到c字母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解电容,用红黑表笔交换测两端阻值有一次无穷大一次有组值的就是好的,如果为0 或者无穷大就是坏 ...

无穷大就是1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解电容,用红黑表笔交换测两端阻值有一次无穷大一次有组值的就是好的,如果为0 或者无穷大就是坏 ...

是不是测试元器件都可以用蜂鸣档来测试啊?如果是0或者无穷大1就是说明是坏的啊

网友:
先看电容外观,遇到电容鼓包的一定有问题,直接换掉

网友:
无穷大就是1啊

网友:
这就是普通电解电容。

网友:
这个是电容 一般直接代换 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