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98A

楼主(2015-12-29):
       买别人的二手显示器做监控显示,电源与高压一体板(系7575+TL494).未连接信号开机后屏幕显示正常  HKC  字样,然后显示无信号.接着就是 自动关机,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连接信号开机后屏幕显示正常  HKC  字样,然后黑屏(1~2秒).自动关机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1000UF/25V我已全换过.稳压管ZD903    ZD904被以前的维修人员减掉.参数不详.请高手指导~

网友:
坛子上搜搜图纸,或者根据相同型号的电源PWD芯片,对应着找一下。   灯管试过没?

网友:
灯管 是好的不 不然改个高雅条试下吧

网友:
hkc不久电容鼓   ,二极管坏。高压板八角芯片短路?

网友:
检查驱动板VGA输入口的13、14脚

网友:
高压保护了吧,这个电源板很爱坏

网友:
灯闪证明供电不足,带不起负载,电容换完还不行的话,就换光耦和431,还不行的话换50v滤波电容

网友:
灯闪?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就是无信号输入自动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