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内存设置

楼主(2015-12-29):
虚拟内存设置

  虚拟内存又称虚拟存储器(Virtual Memory)。电脑中所运行的程序均需内存来执行,若执行的程序占用内存很大或很多,则会导致内存消耗殆尽。当内存占用完时,电脑就会自动调用硬盘来充当内存,以缓解内存的紧张。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电脑只有1G本机内存的话,当读取一个容量为4G的文件时,就必须要用到比较大的虚拟内存,文件被内存读取之后就会先储存到虚拟内存,等待内存把文件全部储存到虚拟内存之后,就会把虚拟内里储存的文件释放到原来的安装目录里。本文主要以Windos7系统讲解虚拟内存设置的方法。

  1、在系统桌面上用鼠标选定“我的电脑”,然后点击右键选“属性”。

虚拟内存设置(图1)

  2、选左侧的高级系统设置,进入系统属性设置页面。

虚拟内存设置(图2)

  3、选“高级”选项。

虚拟内存设置(图3)

  4、点击性能栏下面的“设置”,进入性能设置页面。

虚拟内存设置(图4)

  5、在性能选项页面中选择“高级”。

虚拟内存设置(图5)

  6、 点击虚拟内容栏下面的“更改”,进入虚拟内存设置页面。

虚拟内存设置(图6)

  7、把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前面的选勾取消掉,并选择自定义大小。

虚拟内存设置(图7)

  8、在初始大小和最大值后面输入相应的参数,然后点确定。推荐设置自己本机内存大小的1.5倍,例如2GB的内存我们可以设置为3GB,但是系统要求输入以MB为单位的数值(1GB=1024MB)。假如我们是2GB的内存,那我们应该输入3072MB(初始大小和最大值相同)。

虚拟内存设置(图8)

  9、在弹出来的系统属性页面中点“确定”,让电脑重新启动即可完成虚拟内存设置。

虚拟内存设置(图9)

注意事项:

  要知道,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设置虚拟内存的,一方面如今电脑内存足够大,一方面系统默认为实际内存的1.5倍,而且内存不够用的情况很少发生。当出现内存不够用时,还是建议直接升级内存,毕竟虚拟内存是“虚”的。

网友:
电脑入门的教程,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