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笔记本插电池开机再插电源适配器会出现5A大电流不充电

楼主(2015-12-29):
今天跟老板娘400块收了个联想G460的笔记本,是独立显卡的,CPU是I3-350M的,机器到手就装上自己的硬盘做了个系统,什么都是正常的,声音也有网卡也有,显卡什么都齐了,因为收的时候电池是坏的,没法试电池能不能充电,然后就在TB是定了块电池,2天电池回来了,装上电池是可以开机,但是等开完机再插电源,把我吓尿了,怎么会是5A电流啊,还显示不充电,这下有点担心了,不会是收了个有问题的电脑吧,然后就拆机看了下图纸,找到PQ6这个MOS管有断路,MOS管是4407A的型号,然后找个一样的换上,再开机试就OK啦,到此这机器修复,遇到的朋友看下,有帮助的加下分哦,谢谢!!!!!!!下面有BIOS程序跟图纸

联想G460 独显 I3CPU 板号LA-5751P.rar

EC BIOS跟PCH BIOS都在里面了

这个是联想G460的图纸

网友A:
mos管 一般都是短路断路的很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 一般都是短路断路的很少啊

对啊  短路,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短路,打错了

  恩恩   好吧  我以为真的遇到断路的呢了

网友C:
一般是P管坏  分析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P管坏  分析的还不错

谢谢兄弟,麻烦给加个分咯

网友D:
400收?楼主老板娘有钱啊 一代的不值这个价 楼主那市场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0收?楼主老板娘有钱啊 一代的不值这个价 楼主那市场很好啊

还有硬盘内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