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0 NM-A151 BIOS 解决半小时关机 开关机慢的问题

楼主(2015-12-29):
论坛淘宝刷了一遍  都不能用 感谢群里的有位高手给我传的一个  刷上去一切正常

e440 .zip

网友:
一定要收藏 我有一个E440很难说以后不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能解决,开机慢不?

网友:
我来试下你的

网友:
高手合成的bios吧,下载试过的朋友给个结果反馈一下。

网友:
我的主板电流没有cpu电压,客户之前给人修过了,但是价格太高没有修,bios被动了,

网友:
试过了   不会掉电

网友:
刷个BIOS能解决自动关机么

网友:
              牛叉 啊  那个就是显卡啊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上次搞了很久没搞好

网友:
   感觉学刷  学了一期还是感觉自己萌萌的

网友(2017-12-05):
这种E系列的笔记本,百分之九十是bios的 问题,遇到过很多

网友(2018-01-15):
刷了不亮机哦
  nm-a151   板号

网友A(2018-08-08):
我的也是0.9A不亮,我刷楼主BIOS可以亮,但每次都是20秒亮,我是先刷的8M装上点一下没亮,又刷的4M装上点一下,亮了,结果就20秒了,会不会是我方法导致的20秒呢还是得合成呢。然后在论坛又找了一个,刷上一切正常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114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0.9A不亮,我刷楼主BIOS可以亮,但每次都是20秒亮,我是先刷的8M装上点一下没亮,又刷的4M装上点一 ...

也没出现半个小时断电的情况、、、、、、、、、、、、、、、、、、、、、、

网友(2021-08-04):
刷了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