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屏暗

楼主(2015-12-29):
E1-471G屏暗怎么修啊   亮哪几个电压啊  求大神指导

网友:
19V主供电,3.3触发,另外还要看屏是不是好的,换个屏试下。

网友:
19V 3.3开启 还有亮度   少一个小电压  可以直接从屏数字供电飞线

网友:
先换屏试,再查一下屏接口供电及屏供电

网友:
有个开启信号没有   强拉3.3V   可以亮了   可是一开机会白屏一下   售后拿过来修的   这样没法交差  求教怎么修

网友:
屏接口,35,36脚短接起来,或飞屏3.3V供电到开启信号

网友:
屏供电 ,,开启信号 ,, 亮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