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190EW8 坏了

楼主(2015-12-29):
    最近家里的3箱电不知道怎么搞的,2跟火线搭到一起去了,把家里的电器都烧了个遍,没办法只有都去维修。
    所有的都去修了,但是这个太老的显示居然没人肯修,不修吧,又把老电脑浪费了。
    到这求教各位大神,这个型号的显示该怎么修,  用万用表 测量了一下,   里面主板 保险丝 烧了,电容烧了, 还烧了2个桥接的

    这主板是修 还是 换?

    要修怎么修?      要换  去哪买啊?        各位大神 求告诉!!

网友:
另外  还把 一个杂牌 音箱 烧了,     这个能修么

网友:
你就找論壇中做維修的修吧

网友:
当然都能修的。

网友:
能修,但是你估计难办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只坏桥电容保险,楼主换了试试。

网友:
你是这个论坛的友人,当然是能修好的

网友:
上TB搜索190EW8。。。所有的配件都买回去换上。保证好。。